[求助] Cascode 输出不匹配 问题

楼主(2013-09-21):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直接仿cascode的时候 ,输出S22的impedance是 1.5+ j29,输出不匹配,Schematic 和result的图己附上,求教一下是这个怎么解决啊?各种感谢。。。

楼主:
额,没人理一下么么!

网友:
你这是LNA?要直接驱动片外50欧姆负载?有意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咋个就朩有意义了,不需要学习直接天然会的了!!! criticized with nothing meaningful...........

网友:
回复 网友B:

   LNA后面大都是跟片上的MIXER,如果非要驱动50欧姆负载,常见方法是后面跟一个buffer。你现在的输出阻抗如果非要把S22匹配得很好,输出阻抗会很低,增益会很低。。。所以说你这个没意义。

网友:
LZ知道为什么托马斯李发明了这个common source架构么?就是因为CMOS monolithic RFIC中LNA只需要在输入端做匹配而不需要在输出端做匹配。后面都是直接跟mixer gate的。谈功率没有意义,要谈电压。输入之所以匹配是因为lna是第一级,信号还非常微弱。

另外,现在最新的架构都是Nauta的noise cancelling了,建议楼主用那个练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