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电源问题

楼主(2013-09-21):
各位:      请问在SAR ADC中的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是怎么供电的?我准备用LDO供电,是否需要做两个LDO对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别供电呢?谢谢!

网友:
如果不怕麻烦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用一个是不是也可以呢?谢谢!

网友:
我见过用一个数字部分用低压供电,然后模拟部分用boost电路抬上去的

网友:
并不是模拟部分都需要往上抬。一个电源是否需要单独供电,需要怎样的点位,这个应该从需求出发。
最简单的配置就是直接全部用芯片电源供电,这样也不是不能用,事实上这样的产品也很多
如果数字部分觉得用外围电源的高压管子面积太大,想改成用内核电压的内核管子以省下部分面积,可以考虑单独给内核做个降过压的电源
如果模拟部分的某个单元,比如SH的开关,在低电源电压的时候性能有问题,也可以给这部分单元单独做个升压电源。
任何地方都需要考虑,所用电压不能超过管子的耐压,不同电压域接口处需注意是否需要配置level shift

网友(2014-06-28):
check noise at 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