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XIE的问题,在电气上是否与PCIE完全等效?

楼主(2013-09-21):
做了一个PXIE板卡,插在PXIE机箱中,系统不能识别,link-up无效;同一个板卡,通过PXIE-PCIE转接卡接在PC中,PC能够正常识别设备,开发驱动能够通信。

请问有经验的大拿,这是什么原因?

附:只接了RST,PRSNT,RX(4对差分),TX(4对差分),REFCLK(1对差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气特性完全等效的,

网友(2014-01-15):
请问一楼,你的板卡调试出来了吗?我现在做了一个PXIE测试背板,只接了PERST,RX(4对差分),TX(4对差分),REFCLK(1对差分),插上NI8430的PXIE板卡,没有识别到未知设备,我想问除了以上提到的信号外,还需要接什么信号,才能启动PXIE板卡?

网友(2014-06-09):
回复 网友A:
版主哥,如果我做PXIE板卡,但是只用到普通PCIE功能,没有用同步、触发功能,那么我PXIE的程序就是相当于写PCIE的程序就可以了吧?
(都用的FPGA实现)....求指导

网友(2014-09-15):
我也是自己开发的pxie板,但是只用到了pcie的功能,插到NI的机箱里,识别不到设备。刚开始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因为在调试的时候是在PC机上调的,自己用windriver开发了驱动程序,但是觉得没有驱动程序,在NI的机箱上设备管理器也应该能够找到设备呀。希望各位大神能提供一些解决思路什么的,感激不尽呀,这个问题都折腾了半个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好 我也是自己开发的pxie板,但是只用到了pcie的功能,插到NI的机箱里,识别不到设备。之前的逻辑是在开发板上调的,驱动是在PC机上调试的,能够实现功能。但是换成自己开发的PXIE板上,在NI的机箱上设备管理器找不到设备,是不是NI机箱不能识别第三方板卡啊。您能不能提供一些办法呀,谢谢了哦

网友(2015-02-13):
同问啊 也是在 NI上找不到 在其他的机箱上倒是遭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兄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求指点

网友(2015-12-14):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你设计的板卡插在PXIe机箱上现在可以识别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望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这个问题目前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6-08-15):
各位大神,我使用PEX8311桥片做了一块PXIE板卡,插在NI机箱上不识别,但是使用PXIE转PCIE转接卡转接到普通电脑上可以识别,功能调试没有问题。我看你们遇到的问题与我的相似,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当时怎么解决的,在此谢过。

网友(2017-01-03):
回复 网友D:
这位师兄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NI机箱并不识别我的板卡,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新设备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您现在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
可能和电器特性有关,借助协议分析仪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2017-03-14):
好久没有回来看看了。
关于当初我遇到的问题,后面发现cpci-e规范中规定refclk信号需要使用交流耦合,这点与pci-e上存在较大差异。所有在pex8311的参考电路上refclk上始终都串接了0欧姆电阻(呵呵,如果你把它去掉了,就只有重新layout了)。
另外在ni机箱上不能识别板卡,也有其他原因造成的情况。还望各位不要敝帚自珍,都列出来吧。(顺便说一句NI的技术服务能力实在太差了)。

网友(2017-07-17):
回复 网友E:

   这位师兄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NI机箱并不识别我的板卡,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新设备显示,板卡插上去NI机箱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