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加工

楼主(2013-09-21):
请问,有木有大虾知道PCB加工的层间偏差,走线蚀刻精度,以及板厚公差,BGA焊球的尺寸。

网友:
这几个都得找pcb的制造商要吧, 而且板子和板子的情况不一样, 这也给不出什么统一的答案吧, 尤其是BGA 焊球的大小, 不同manufacturer的封装技术不一样, 应该会有不同的size。 这个很不好给啊。

网友:
这个要跟你要做板的那个PCB厂家联系,不同厂家生产工艺偏差不一样。

网友(2013-10-28):
楼上两位回答的很清楚了,不过有些器件厂商会建议工艺精度的,器件手册也是参考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