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如何转化为polygon

楼主(2013-09-21):
cadence画版图时path怎么转化为polygon

网友A:
Edit-----Convert------To Polygon

网友:
老版本的可以streamout的时候用option转
新版本的可以按二楼说的做

网友:
5.1.4在
Edit----Other--------Convert------To Polygon

网友:
我习惯用快捷键6,ctrl+6设置为polygon to path。
bk("Layout"   "<Key>6"    "leHiConvertShapeToPolygon()")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也是这样搞的,多写一些快捷键,提高效率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A:
Edit-----Convert------To Polygon

没有快捷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