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计算一个多项式(xilinx verilog)

楼主(2013-09-21):
f(x)=109*x-44*(x^2)+12*(x^3).就这个简单多项式。输入[31;0],输出[31:0].该怎么写呢?我觉得这个乘法一下就乘不起来

网友:
f(x) = ((12x-44)x+109)x+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32位的输入32'h083E25D8,在整数和浮点数之间不好确定啊。不好加。。也不好乘

网友:
首先讨论乘法实现,用两个乘法和多个加减法就能实现,关键还在于判断最高位在哪,给出响应的从最高位开始的32位(前提最高在32位以外),当然还涉及到正负数的最高位判断。

网友:
如果 输入x 是整数还是小数,是正数还是负数 不确定的话,就得全面考虑了,把输入输出都当做是有符号的浮点数,然后运算;或者采样定点计算,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