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脚本

楼主(2013-09-21):
在Linux环境下编写了一个简单的shell脚本,并将属性改为755,采用 ./shellfile 时没有执行,当采用source shellfile形式的话却可以执行,求助!是绝对路径的问题吗?已经添加了当前目录到PATH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脚本开头加了类似这样的注释了吗?
#!/usr/bin/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bin/bash,这样可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 /bin/bash 这个文件存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