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lta sigma 调制器的SQNR

楼主(2013-09-22):
这是Schreier&Temes在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covnerters一书中用来解释FFT的例子,他用了经过优化的5th-1bit模型,OSR=32,在不考虑其他非理想性的情况下得到SQNR为81dB。
但根据线性模型,理想的SQNR应该为1.72+6-39+33*5=134 dB,请问为什么会差这么多?理想的线性估计是不是没有意义?

网友(2015-03-09):
感觉楼主计算有点偏差,因为例子中输入噪声的幅度只有∆/4,根据SNR计算公式:
SNR=输入信号功率/噪声功率=(∆^2⁄32)/(pi^10/11/(OSR)^11*∆^2/12)
取对数:
SNR=6.2dB-100lgπ+110lg32=122dB

网友:
至于影响SQNR达不到理论值,可能是量化器增益k在NTF上引入了极点,恶化了带内的SQ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