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DT的端接方式

楼主(2013-09-22):
DDR2/DDR3的ODT端接都是采用两个阻值分别为2RTT的电阻分别上拉到VDD和下拉到地。
这样不是等效于使用阻值为RTT的电阻端接到VDD/2吗?

为什么不直接采用这种方式?而且采用前者,在任何状态下都会有电流流过两个电阻,岂不还会消耗更多的功耗?

网友:
两种都可以啊,没什么大区别,后面一种需要在增加一个VDD/2的电源

楼主:
   增加一个VDD/2电源的复杂度高吗?完全可以增加一个pin输入VDD/2的电源啊
   我是觉得用上下拉端接的话,电流会比直接端接到VDD/2大很多,消耗的功耗也很显著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耗这点上看,所以说LPDDR3和DDR4都只有一半的ODT了。
    多加一个VDDQ/2的电压也是系统额外增加的,而且power domain越多之间的ESD, leakage这些问题也会变得复杂。
    连接到VDDQ/2我认为也不具备在第一个T时帮助把DQ IO上的电容快速拉上来的作用,实际上一旦超过VDDQ/2就得经过channel从DRAM那边的Ron给IO充电了,Channel不理想都会让第一个T出问题,特别是高速的时候,第一T让eye 开不开

网友(2013-12-16):
现在DDR3内部的ODT是用等效的RTT上拉至VDD/2的啊。这样会降低一下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