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 Route DRC Error

楼主(2013-09-22):
小弟最近在用ICC做PR时,Route之后老是报大量有关RAM的pin short Error,如图

DRC Error List

DRC Error List

All Short Error View

All Short Error View

One Short Error

One Short Error

网友:
检查一下FRAM View是否正确

网友:
也有可能是routing blockage 把pin都cover住了

网友:
你先把有错误的线(甚至包括附近的线)删了,再重新绕线,试几次,如果还不能解决,查看一下是否真的是有short,因为有时候macro cell的pin在内部汇报short错误,但是其实不是真的。最后实在是有问题,调整一下macro cell的位置,方向,设置一些值之类的。

楼主:
我在布线前用check_routeability命令,在RAM的pin上报出一下Warning:
Warning: Port at [671.040000,1839.455000...671.660000,1839.745000], layer(M1,M2,M3) is completely blocked by fixed obstructions (net i_ba22_cpu_top/u_dqmemory/u_d_mem/m0_D[9]) (RT-062)

Warning: Port at [636.800000,1839.455000...637.420000,1839.745000], layer(M1,M2,M3) is completely blocked by fixed obstructions (net i_ba22_cpu_top/u_dqmemory/u_d_mem/m0_D[8]) (RT-062)

Warning: Port at [602.560000,1839.455000...603.180000,1839.745000], layer(M1,M2,M3) is completely blocked by fixed obstructions (net i_ba22_cpu_top/u_dqmemory/u_d_mem/m0_D[7]) (RT-062)

Warning: Port at [568.320000,1839.455000...568.940000,1839.745000], layer(M1,M2,M3) is completely blocked by fixed obstructions (net i_ba22_cpu_top/u_dqmemory/u_d_mem/m0_D[6]) (RT-062)

Warning: Port at [534.080000,1839.455000...534.700000,1839.745000], layer(M1,M2,M3) is completely blocked by fixed obstructions (net i_ba22_cpu_top/u_dqmemory/u_d_mem/m0_D[5]) (RT-062)
..........

网友:
是不是因为有RAM方向放错 ,翻转90度?

网友:
我也觉得是FRAM的问题,你查看一下FRAM,是不是Memory的端口处有Metal的blockage,然后重新更新一下FRAM,再试试。
或者导出来用calibre检查一下,因为它导出的是Memory的Cell,或许就没有短路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用ICC怎么检查呀

楼主:
很可能是这样的,你把blockage删了再做DRC试试
引用 网友B:

我检查了,没有放routing blockag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参照图示,设置可见的层数,然后查看FRAM和CELL相应的端口是否短路

网友(2016-12-19):
回复 网友D:

   问问routing blockage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