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分析一下电路图

楼主(2013-09-22):
产生2.6V电压的话一个电阻就可以办到,这个运放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2.6V=2mA*1.3K欧姆,如果没有放大器,电流源的电流会流经二极管到地,形成回路,也不会有电流流过R14,。。。由于放大器同相和反相端既有虚短和虚断的功能,反相端的电压近似于为0,使得电流源的电流不会经过二极管,而会经过R14,这样电压2.6V就稳定了。

楼主:
真心感谢, 回复 2# beforing

网友:
好电路,赞一个。

网友:
还可以提高后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
请问下,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两个二极管是常规的运放输入端保护电路

网友(2013-10-31):
I-V变换电路

网友(2014-08-14):
限幅保护跟随器

网友:
运放实现电流-电压转换,二极管实现输入端电压保护

网友:
提高输出能力,并减少对前级电路的影响

网友:
提高后级的驱动,提高稳定性

网友:
这个线路值得学习

网友:
二极管电压钳位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如果是14点电压为2.6v么?那么电路的电流回路是怎么走的啊?

网友:
赞同10楼的说法!

网友:
这两个是限制幅度的保护器吧……还有其他的常见形式

网友:
那如果不接二极管 输出电压供给不了时 会产生什么情况 运放损毁吗

网友(2014-09-13):
回复 网友B:

使用OP負回授電路, 可使輸出電壓穩定在負2.6 V.
兩個二極體限制OP的+ 一端在 正負0.7 V , 用以保護OP.
Professor Nobody

网友(2014-11-25):
10楼说的很对

网友:
这电路确实不错、2楼分析也不错、21楼更专业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不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