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register model读写操作是否能够按地址操作[已解决]

楼主(2013-09-22):
最近在学习UVM的register model,所学习的资料上均是按照hierarchy访问寄存器,简单查了下class reference,好像也没有看到能够按照地址访问的方法,我想知道通过register model究竟能不能按照地址访问寄存器?
十分感谢!
------------------------------
已自行解决,有同样问题者可以查阅uvm_reg_map下的get_reg_by_offset()方法,参考class reference。

网友:
寄存器的地址会随PROJECT而改变,但是名字应该不会变(reuse register model)。所以直接用地址访问应该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明白按地址访问会使重用性变差,但还是想请教一下能不能通过某些途径按照地址访问?个人项目中有些特殊需求希望能按地址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 按地址操作实际也是有意义的,经常看到需要这种操作,但是目前好像都是按寄存器的名称来索引,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自己找到答案了,分享一下。
    我查了class reference,在uvm_reg_map这个class里面有一个get_reg_by_offset()函数,是可以按地址查找的,刚刚简单试验了一下,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