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台功放请教

楼主(2013-09-22):
功放大致指标如下
频率:250-350MHz
输出功率:FM大于60W,AM大于40W
谐波抑制:大于70dB
杂波抑制:大于80dB
调制度:80~85%
AM调制失真度:不超过5%(调制度80%)
请教:
1、这个频段的LDMOS器件很多,对于功率选择,在不考虑谐波抑制的前提下,选择60W的器件够用么?
2、接第一点,谐波和杂波抑制很高,这个频段的器件的谐波抑制一般都不高,在P1dB情况下二次抑制也就15-20dB,如果要做到谐波70dB,需要加入滤波器,这样的话谐波分量的能量被滤掉,损失了,是不是应该选用更高一点输出功率的器件?一般选用多大功率的就够了?
3、调制失真度5%这个指标如何体现到功放的制作上?比如线性要做到多高?和谐波分量有没有关系?
从来没做过电台频率的东西。
请各位大侠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感觉好复杂,帮你顶。

网友(2013-10-30):
电台的都是C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