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层次访问问题???急!!!

楼主(2013-09-22):
问题是这样的:1、有这样几个模块a,b,c,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2、a模块中例化b模块,b b_inst[`B_INST_NUM-1:0]();
3、b模块中例化c模块,c c_inst[`C_INST_NUM-1:0] ();
4、c模块中有task print();
5、a模块在tb中,a在tb中的例化方式为:a a_inst [`A_INST_NUM-1:0]();
6、我想做一个testpattern,此testpattern需要调用c模块中的print()方法;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这样的:
有如下变量:a_inst_num,b_inst_num,c_inst_num.
实现a_inst[a_inst_num].b_inst[b_inst_num].c[c_inst_num].print();
但实际情况是无法支持这种调用方式的,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a,b,c,tb模块均用systemverilog实现!

网友:
语言没C++那么高级,请用ca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用cast怎么实现,请详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例子:
A a;

class C_A ;
A ai;
endcalss

$cast(a,C_A_inst.ai)

a.pri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cast貌似转换的class的instant,但是我这里是模块就比较难搞了,这种办法对我帮助不大!不过还是挺谢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