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谢谢大家查看这篇帖子,现在存在几个疑惑,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解答。
(1)假如现在有一个运放,经过权衡,它的3dB带宽只能做到50M,但是现在需要得到80M的带宽,那么是否可以另外增加一级将其带宽增加?如果放大倍数在没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
(2)在Cadence仿真的时候,用过DC观察直流量的值(如下表所示),单位a,Z表示什么意思?

单位意思

单位意思

网友:
国际单位制
a=atto 1*10^ -18
z=zepto 1*10^ -21

网友:
这里涉及到现在这个放大器的结构,这个主极点究竟是负载造成的还是内部的补偿电容造成的?
如果你提到的‘运放’是个单级放大器,那么3db带宽就是由输出阻抗和负载电容形成的,假设额外加一级输出阻抗非常低的放大器,可以让刚才那个极点向高频走。但是这时候必须考虑稳定性问题--你总是需要补偿电容产生的极点和好不容易推远的负载极点分离,这时候主极点则变成了补偿电容了,还是没增加3dB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另外存在一个疑问,当一个运放的输入电阻很低,例如共栅,但是在这个输入端存在一个fF级别的输入电容,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把这个点看成主极点吗?前提是假如输出端不带容性负载的情况下。假如这个输入点能够看成主极点的话,信号根本就还没有流到输出的时候带宽已经受到了限制,所以另外增加一级运放在改变前一级输出阻抗的情况下好像增加带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反而带来了额外的极点,要考虑补偿,导致系统的不太稳定。如果我所说的输入点不能看成主极点的话,就可以增加另外一级来增加带宽。。。。谢谢!请指教!!

网友:
一般很少出现共栅放大器输入节点是主极点的情况吧。。到底是不是主极点完全看其他极点和他的大小关系,谁的RC产生的BW小,谁就是主极点。反正我还是觉得外加一级放大器不可行

网友:
楼主,一般稳定的放大器在GBW内只存在一个极点,否则PM小于45度了,此时3dB带宽就是主极点,怎么可能通过增加一级来增大3dB呢。增益带宽积一定,只能通过减小增益来增大带宽,那么就需要找到主极点,然后调整。

网友:
而且3dB做到50M,说明增益非常小,估计是单级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也觉得增加一级运放是不能增加带宽的。

网友:
opamp for everyone中filter design章节有简单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您说的这本书我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怎么样……希望可以解答一下,具体讲运放的哪些内容或者一些比较经典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