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多项式可以用来逼近lgx吗?以十为底。

楼主(2013-09-23):
有多项式可以用来逼近lgx吗?以十为底。

网友:
ALTERA不是有个对数函数嘛!

网友:
把lgx用  泰勒级数 展开,看你近似到几位,就取几级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看这个。看书上好像说切比雪夫要比泰勒快很多啊。都没人做过吗?

网友:
泰勒级数可以的

网友:
直接线性逼近,划分多个区间达到精度,也可以二次逼近,TRADEOF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泰勒级数需要导数。log10的 导数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