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phone5c Touch ID 聽說是判決無線電頻率??

楼主(2013-09-23):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4912-crack-the-urban-legend-iphone-5s-cat-palm-and-finger-fingerprint-identification-through-the-authentication-mechanism

原因在於iPhone 5s搭載的Touch ID功能,其指紋感應裝置只能偵測到皮膚表皮下的無線頻率,因此手指必須是連接在生物體上,否則就不會有任何反應

事前已先將貓咪手掌的肉墊資料登錄進手機裡並通過認證,而在影片底下也出現了回應要作者下次挑戰以狗的手掌去測試指紋辨識系統。從這次的實驗結果可證明,該指紋辨識功能並非只能感應人類的指紋,但究竟還有哪些動物也能成功通過驗證機制,成為iPhone 5s的解鎖者,則還有待富實驗精神的使用者去加以證明。

=>  一直以為 fingerprint sensor 是以前判斷電容大小.. 所以產生 特殊圖案
  去比對

現在卻說是  指紋感應裝置只能偵測到皮膚表皮下的無線頻率 ?
難到是先把 指紋感應裝置偵測到 電容用電容諧震去產生頻率 .

有人知道 touch ID 方式嗎??

楼主:
回复 楼主:

    德國駭客組織「Chaos Computer Club (CCC)」22日在自家網站上貼文宣稱,Touch ID其實僅是解析度較高的指紋辨識感測器,只要將一般的指紋採集技術稍稍升級,就能輕鬆解碼。(詳細破解影片請參考http://www.youtube.com/watch?v=HM8b8d8kSNQ)

根據CCC生物識別碼破解小組的說法,他們以石墨粉或瞬乾膠從玻璃表面採集到指紋後,將之拍攝成2400 dpi的高解析照片,之後再以相片編輯軟體詳細處理,並運用解析度達1200 dpi的雷射印表機將指紋列印至透明膠片。然後,只要將粉紅色乳膠或白色樹脂塗到印有指紋的膠片上,凝固後就可從膠片撕下、吹氣並黏到手指上,完成假造的指紋。
CCC發言人Frank Rieger在網站上表示,指紋隨處可得,且超級容易造假,根本無法為裝置保密,因此他們藉由上述實驗來破除指紋辨識的迷思,希望大眾不要再被開發生物識別技術的廠商愚弄。

网友:
「我只花了 30 個小時就成功破解了 Touch ID。我大概花了半個小時來做準備工作,而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去尋找感測器的技術規格資訊。我非常失望,因為原本以為需要花費 1 到 2 個星期才能破解它。這次破解毫無挑戰。」
==> 這 ..

我實際上並沒有找到 Touch ID 感應器如何運作的太多細節,應該不是子表皮掃描(sub-epidermal scanning),因為掃描組織同人體皮膚上層太相似。最大的可能是,蘋果選擇了任意閾值(arbitrary threshold),這樣才能確保 Touch ID 可靠而有效。簡單的說,蘋果考慮可用性和方便性要多於安全性。指紋感測器總是可以被打敗,只要偽造的材料同人體組織的特點足夠接近,並且這個高解析度指紋的掃描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