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噪声的计算

楼主(2013-09-23):
在David Pozar 《微波工程》第三版 530页,有一个关于混频器单边带和双边带噪声对比的计算

请问这个里面的信号功率是怎么算的,怎么没有R电阻就能算?

网友:
估计是按50欧姆电阻归一化的功率吧

网友:
不知楼主发现没有这里求输出噪声功率好像有点问题啊混频器自身的噪声不应该再乘以混频器的功率增益了吧,谁来讨论下

楼主:
顶一下~请高手指导

网友:
大约是按1欧计算的

网友(2014-05-07):
还是不解

网友(2014-07-25):
归一化功率,认为电阻为1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