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90n 工艺库安装之后不能调用,也带不开sch和layout,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9-23):
我安装了TSMC 90n  工艺库,可是安装之后不能调用,也带不开sch和layout,求大神指点,谢谢,提示错误如下图:

网友:
数据格式不对,5141是cdb格式,ic61是oa格式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用的pdk版本不对,换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ear neverapart

can you upload this pdk in bbs.eetop.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点,那如果我把我的ic5141 update 到usr6版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pd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不过我不知道去哪里下载支持5141版本的pd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学校上网限制牛娘,我们少的可怜的牛娘已经不够upload的,而且实验室资料不能随意外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ic514版本的都是odba格式的数据库。你要想使用oa格式的pdk,可以装ic614以上版本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公司用的,直接去tsmc下载就是了。如果是自己琢磨学习用的,那就比较麻烦了,不好找。

网友(2014-03-09):
回复 楼主:

   pleaseupload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cdb2oaandoa2cdbscript

网友:
回复 楼主:

   isescriptwollhelp

网友(2020-11-03):
CDB 转成 OA 格式的 PDK 试过没?
virtuoso 记得是 file右边的 选择 library convert之类的,然后选择 CBD to OA translator.
具体网上有教程。

网友:
大佬  90nm的工艺库可以分享一下么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