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缓冲电路

楼主(2013-09-23):
用两级反相器做缓冲电路,结果输出信号幅度变小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来个图吧 貌似不太可能啊
你具体指什么?

网友:
反向器的电源是不是接对了?

网友:
跑出工作范围了

网友:
数字缓冲器?

网友:
buffer多大频率的信号?buffer drive够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