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dumpfile (xxx.vcd) 无法产生VCD文件

楼主(2013-09-23):
我在tb上加入了
initial
begin
    $dumpflie ("test.vcd");
    $dumpvars;
end

但是vcs综合完了之后没有产生任何vcd文件,为什么?请大家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dumpvars;需要指定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指定的话就是默认全部信号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因为我没有执行simv文件 执行了就出现VCD了 ,谢谢哈。

网友(2016-07-14):
执行simv文件是什么意思?加上之后有test.vcd文件显示,但没有数据。

网友:
vcs  -debug_all  -o my_simv

si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