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in 如何定义端口类型?

楼主(2013-09-23):
用cadence软件进行CDLin将sp文件转换成原理图后,发现原理图中所有的端口都被定义成了输入端口。
这个问题虽然可以手动修改,但端口数较多时比较麻烦,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我太傻了,每次看帖不回帖,以至于没有信元下载东西了

网友(2013-12-17):
shima?我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5-01-20):
回复 楼主:

关键是你的sp网表中只是包含了基本的端口名称,并没有包含对各个端口的输入输出定义,所以就算是导入,
工具也不能知道你怎么定义,所以也就没办法区分具体是输入还是输出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导入之前,如何定义端口的输入输出信息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一般不是你在网表中定义的。你可以在cadence中,自己建立一个反向器的电路,定义好输入输出及电源地的IO管脚。
然后stream out ---cdl ,导出一个cdl的网表,这个网表里面,一般的在开头就包含了对各个pin的输入输出的定义。

这样的网表,如果再导入成schematic,那么其各个pin脚的输入输出属性就会保持跟网表中一致,而且还是跟之前的电路中一致的。

所以说,你最好能有一个包含这些pin管脚输入输出属性定义的网表,否则,要是网表太多,自己挨个的将属性写进去,不太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要是实在是网表比较多,挨个手动的添加属性肯定不行。不过你可以写个脚本来帮助你提取并定义输入输出属性。或者在导入以后,再用skill处理一下schematic,然后再导出,再导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原来的standcell 电路太多了,确实无法一一手动添加PININFO信息。只好看看如何用代码自动实现了。

网友(2020-05-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stream out 的网表中要加入什么属性定义呢?能简单讲一下,举个例子吗?

网友(2020-12-14):
请问哪位大神有加pin 定义的脚本吗?求分享,pin太多,无法完成手动完成端口属性的修改

网友(2024-01-15):
请问有没有解决啊,怎么写脚本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