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sert_stdcell_filler中with metal和without metal的区别

楼主(2013-09-23):
在使用ICC,insert standcell filler时候,有两种选项,一种with metal,而一种without metal,在选择这两个选项的时,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是跟filler本身的版图形式有关,还是跟添加filler的效果有关?

网友:
跟filler版图有关,有些filler带有metal,insert的时候用with metal选项,否则insert filler cell时icc不考虑metal而造成大量的short之类错误;不带metal的filler用without metal选项,icc忽略met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多谢你的回答!
   那filler里面加metal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如果这样说的话,无论什么filler,如果选择-cell_with_metal应该就都不会有DRC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些filler为电容,带有金属M1,用来保证电源完整性;而另一些只是用来保证drc(自动布局后,两个cell中间有间隔)。建议看下stdcell说明,打开layout对比对比就明白了。同一个选项没试过,小模块应该没啥关系,大模块都with metal可以肯定会浪费很多时间,LZ可以试验下。

网友(2014-12-09):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place之后 即使std cell之间有间隔,drc的时候 是因为检查到哪项 不满足啦 然后报错了呢

网友(2016-04-26):
回复 网友C:

   是 metal density不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