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 2012.06安装问题

楼主(2013-09-23):
我在安装ic compiler 2012.06,出现如下图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下....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已经把linux,common那几个压缩包放在你指定的文件夹下了

网友:
还有就是可能你的installer软件版本太低···不能解压这个2012版本的软件压缩包···可以试试installer3.3我遇到过你这个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不要对你下载的压缩包进行解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intaller是2.0的,换个3.3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解压,是不是有三个压缩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从哪里下载的?包名字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两个和以前的名字一样,多了一个amd64的压缩包

网友:
回复 楼主:

    amd64的压缩包是必须要有的,linux也是必须的,common也是必须的。
你换个安装器试试,高版本一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个installer 3.0可以装,amd64是对应amd64虚拟机的吧!我的是redhat 4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清楚,我记得我在安装formality的时候没有这个是启动不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有可能是。

网友(2014-07-30):
回复 网友B:

   那该如何安装,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2015-11-22):
ic compiler 2012.06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