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理想adc veriloga模型问题

楼主(2013-09-23):
仿真有很多数字控制位,需要用理想adc控制方便仿真有个adc veriloga模型, 是需要clock的

module adc (out, in, clk);
    parameter integer bits = 8 from [1:24];
// resolution (bits)

    parameter real vmin = 0.0;
// minimum input voltage (V)

    parameter real vmax = 1.0 from (vmin:inf);
// maximum input voltage (V)

    parameter real td = 0 from [0:inf);
// delay from clock edge to output (s)

    parameter real tt = 0 from [0:inf);
// transition time of output (s)

    parameter real vdd = 5;
// voltage level of logic 1 (V)

    parameter real vss = 0;
// voltage level of logic 0 (V)

    parameter real thresh = (vdd+vss)/2;
// logic threshold level (V)

    parameter integer dir = +1 from [-1:1] exclude 0;

// 1 for trigger on rising edge

// -1 for falling

    localparam integer levels = 1<<bits;
    input in, clk;
    output [bits-1:0] out;
    voltage in, clk;
    voltage [bits-1:0] out;
    integer result;
    genvar i;

    analog begin
        @(cross(V(clk)-thresh, dir) or initial_step) begin

    result = levels*((V(in) - vmin))/(vmax - vmin);

    if (result > levels-1)

        result = levels-1;

    else if (result < 0)

        result = 0;

    else

end

for (i=0; i<bits; i=i+1)

    V(out) <+ transition(result & (1<<i) ? vdd : vss, td, tt);

    end
endmodule

触发条件是 clk上升沿,这样电路里需要给adc一个clock,影响仿真速度。
还有问题就是,在dc仿真的时候因为也没有clock,输出不正确

对veriloga语法了解少,有没有dc下就工作的模型,或者不需要clock,输出根据输入电压实时变化

楼主:
简单说,需要一个随输入实时变化的adc,不需要clock,DC仿真的时候也能工作

楼主:
再顶一次,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2015-01-12):
同样的问题,怎样用veriloga的语句表示时钟上升沿啊,就像verilog中的always@(posedge clk),好像veriloga中没有posedge 这么一个词,报有语法错误!

网友(2015-09-11):
用cross语句可以实现边沿检测。。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A:

   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解决办法了吗?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8-10-30):
va提供的事件一般都需要外部触发,适合用于tran。
想在AC和DC中改变trimming值或者DAC输入,可以写一个专门用于DC,AC的va module,只需要将事件去掉即可,把原来cross里面的代码放到analog begin end 里,另外输出时也不到用transition等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