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Rf电路中的直流偏置线的电磁仿真

楼主(2013-09-23):
请问Rf电路中的直流偏置线应该电磁仿真吗?
我的电路中有一段直流偏置线控制管子栅极工作,直流偏置线距离Rf线距离较近。
若电磁仿真中不加直流偏置线,提模型后联合仿真没有问题;但电磁仿真加上直流偏置线,再联合仿真,管子的开关状态就不正确了?
我做了测试,观察S参数发现电磁仿真的直流线衰减是很小的(最高频处约-0.5dB),但不知为什么在这条线一段加以直流源(1.8V),另一段加以大的电容进行DC分析,发现电容这端电压就降到0.4V了,这是为什么? Dc端应该是1.8V才正确啊??
求指点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port 需要隔绝DC, 这在实际的电路中也是一样! 想像一下电压源的负载是一颗50欧电阻对地会有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