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51指令MOVX @R,A使用

楼主(2013-09-23):
TEMP   EQU   30H
  SW     BIT   P3.2
  DRIVE  BIT   P3.5
  ORG    00H
  JMP    START
  ORG    0BH
  JMP    TIM0
START:
         MOV     TMOD,#01H
MOV     IE,#82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TR0

MOV     TEMP,#0FFH
ANL     P1,#00H
MOV     R0,#10

AD_CONVERT:
        MOVX    @R0,A

其中AT89S51   的P0接ADC0804的DB0~DB7,AT89S51的P3.6(WR),P3.7(RD),分别接ADC0804的3脚WR,2脚RD。
这里的MOVX    @R0,A用法是什么原理?

楼主:
是不是先当ADC0804是一个片外数据存储器,用MOVX指令使AT89S51的WR自动输出一个低电平,使ADC0804清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 MOVX    @R0,A 是MOV @R0,A是把累加器的内容给R0指向的内存单元。你前面的代码没有提到A的值是多少啊...?

网友:
把A里的值送到片外#10单元中去,这只是一段中的一个操作吧?结合整体来看估计容易理解点

网友:
MOVX是对外部RAM的间接寻址啊,比如MOVX  A, @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