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问大家,写verilog代码时候,是先把时序图画出来。还是边想边写?

楼主(2013-09-23):
问问大家,写verilog代码时候,是先把时序图画出来。还是边想边写?如果稍微大点的程序,花时序图太慢。可是不画感觉又一头乱麻,看着仿真波形该程序又太慢了!问问高手怎么干的?

网友:
嗯,先画结构图。然后再设计。当然这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浸淫。

网友:
不能一蹴而就,慢慢才会发展成你最终的工作形态,这个每个人都不同,单位有同事
完全边想边写,也有先画好在写,都能处理的很好。

网友:
画出来结构图就好了

网友:
关键要想明白时序。不必全画,自己觉得关键、复杂的部分最好画一下。
归根到底,和你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吧:时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凑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

网友:
很同意楼上的话:时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凑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
设计之前你先把主要的时序结构画一下

网友:
看复杂程度了,对很复杂的时序设计,写code之前还是要先排一下的,做到有的放矢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胸有成竹就行了

网友:
个人愚见,简单模块首先设计完模块结构,细化到RTL级的时序都完成后再开始写代码。复杂模块的话,一定要完成模块结构,关键点时序一定要画出来,起到一个指引作用,很多很细节的需要变写变画同步起来。

网友:
画清楚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了5-6年了,还是觉得这句话很扯淡。大多数可以设计,还是很多东西要凑出来的。

网友:
楼主自己摸索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方式。不要拘泥于各种各样的忠告。
只要让自己的代码,功能正确,性能满足,能让自己看懂,也能让别人看懂,就一切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彼此彼此……
感觉这句话大的方向上是对的,真要完全做到太难了,只能尽可能这么做。
也许是自己方法上还有不对,或者是智商不够吧……

网友:
我大部分时序都是修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