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设置鼠标滚轮快捷键

楼主(2013-09-23):
各位大神,请问laker如何设置鼠标滚轮快捷键,使得滚轮上下相应代表放大和缩小?

多谢了!

楼主:
大神们   帮帮忙 谢谢啦

楼主:
节后再顶顶 寻求大神

网友:
唔知啦,同样关注LZ的帖子!

楼主:
大神 现身吧!

楼主(2013-12-03):
真的没人管么

网友(2015-09-18):
同求啊,没找到滚轮的键值

网友A:
616不用设置,直接就是啊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A:
616不用设置,直接就是啊

为啥别人的轻轻滚一下就能放大缩小这么多,我得滚动滑轮大半圈

网友(2020-09-04):
wo ye xiang zhi dao zen me she zhi de

网友(2020-12-04):
在你的安装路径下,找到一个叫default.stk的文件,这里面有关于mousewheel的设定。复制出来,然后在laker.rc里面添加上UserStrokeFile = /........(这个.stk文件的路径)这句话。不过laker好像不能实现virtuoso的鼠标放置位置的缩放,只能实现定点的缩放。

网友(2022-04-12):
现在有方法了吗???

网友:
有解决方法了么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