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Density不够,大侠们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23):
各位大侠,我的设计中ram太多,导致最终整个芯片的top metal density不够?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top metal啊,那就把power、ground stripes 打密一点,密到不违反max density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键我不想返回去从开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ic18有dummy metal,metal filler吗?我在库中怎么没找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叫smic给你加就可以了,再者smic有加dummy的command file,用calibre加,还有就是如果用EDI,本身也可以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多谢!要是我自己在RAM上面手动加一些没有意义的metal线,在满足DRC的情况下对整个设计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上smic now下载smic  dummy rule,然后自己用calibre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没关系  但是你很难加完全以满足drc   建议还是下载dummy rule加

网友:
没影响,照着rule加
018工艺desity差的不多的话可以不管

网友(2017-03-27):
回复 网友B:

    请问,使用 calibre drc 加,还是用其他的?

网友:
填呗,写个文件跑下就好了

网友:
用工艺厂提供的脚本加dummy metal或者叫工艺厂给你添加, EDI 虽然可以添加dummy metal,  但是这样会导致你出来的gds 过大,你在后面运行lvd drc 的时候比较麻烦, 当然你能保证你EDI出来的没有DRC LVS 错误的情况下EDI 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use calibre dummy rule to fill at the top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