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学习

楼主(2013-09-24):
哪位大神能大概的讲讲各个工艺线的情况呢和学习建议呢,初学菜鸟,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最近想整体了解下电路的设计流程,想对工艺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目前的办法是到PDK下找各种文件看,但是太多了,而且很多并看不懂的。。。
期待大神解答,如果能推荐些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2014-04-01):
一个线宽便是一个工艺代差,里面的很多效应都完全不一样!!你这个太笼统了!这的好多书才能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