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MAX32产生的STIL文件的仿真问题。 $STILDPV

楼主(2013-09-24):
大家好。
我用TMAX32产生了SCAN PATTERN 。
我希望能仿真一下。

在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总是说在0ps的时候达到了迭代极限,自动停止了。# ** Error: (vsim-3601) 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0 ps.

# ** Warning: (vsim-PLI-3003) E:/FPGA/ModelSim/ATPG/output/pattern_stildpv.v(152): [TOFD] -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STILDPV_trace' is not defined.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仿真软件会设置循环次数上限,当超过上限则认为存在潜在的死循环,这也是出于保护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v中是否有死循环,如果是有限的循环次数,可以通过修改仿真设置,把循环次数限制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发现是Modelsim中没有$STILDPV库函数,所以现在改为VCS试试

网友(2016-12-02):
我试验了一下,发现vcs也不行哎,里面也报错说没有$STILDPV库函数,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