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 ERROR:Global net VDD not found.

楼主(2013-09-24):
Encounter ERROR:Global net VDD not found.如何解决呢?  我在verilog的netlist文件里面例化了VDD和VSS的pad和wire,例化如下:wire VSS,VDD;
PLVDDC VDD_CORE_PAD();
PLVDDH VDD_IO_PAD();
PLVSSC VDD_CORE_PAD();
PLVSSH VSS_IO_PAD();
在Design Browser中的Nets中也能看到VDD和VSS;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import design 指定电源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指定的呢? 我没找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