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在用xilinx的zc706开发板的同学吗?有问题想交流下

楼主(2013-09-24):
有在用xilinx的zc706开发板的同学吗?有问题想交流下。
根据原理图上和官方的例子设置Boot Mode,也就是拨码开关sw11,全拉低无法找到JTAG;
虽然已经试出来了JTAG加载的模式,但是还是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哪里没弄对导致的,还是说官方原理图和例子就是有问题

网友(2014-03-04):
我正在用这个板子,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qq:976395537

楼主:
    纯试出来的,除了这个地方,还有跟用户手册上不一样的,具体是哪我也记不得了,现在没弄这个板子了,使用过程中注意就行了

网友(2015-04-02):
SW4也需要拨一下吧,SW4上面的开关拨到左边,下面的开关拨到右边。

网友(2015-06-13):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找不到JTAG口,    是否是缺少驱动呢?   等。。。。  怎么解决

网友(2016-01-18):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相关电子档资料吗?我们最近测试要用到这个板子上的两个接口,可否共享一下啊?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