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MS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13-09-24):
不明白用AMS做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数字模块要怎么添加进去,而且还有很多调用,要咋办

楼主(2014-02-18):
已经会了,嘎嘎

网友(2014-06-24):
回复 楼主:

您好,如何用AMS进行数模混合仿真,能否指点小弟一下,多谢了!!!

网友(2025-02-26):
引用 楼主:
已经会了,嘎嘎

怎么弄

楼主:
后面是跑通了,但是具体怎么弄我都忘了,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是跑通了,但是具体怎么弄我都忘了,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我靠老兄12年前自己的帖子,已经在模拟干了这么多年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是跑通了,但是具体怎么弄我都忘了,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要对混合IC进行验证的时候。数字模块是rtl级还是晶体管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对混合IC进行验证的时候。数字模块是rtl级还是晶体管级别

大佬救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对混合IC进行验证的时候。数字模块是rtl级还是晶体管级别

一般来说数字部分rtl级就可以,如果要精确仿真时延也可以用gate级,都支持,用的时候把代码写好做成一个模块接到模拟部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数字部分rtl级就可以,如果要精确仿真时延也可以用gate级,都支持,用的时候把代码写好做成一个 ...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数字部分rtl级就可以,如果要精确仿真时延也可以用gate级,都支持,用的时候把代码写好做成一个 ...

前辈有没有遇到过rtl转化为晶体管原理图的时候出现在生成symbol的时候无法引出电源和地引脚的情况?我的数字电路图是通过cdl代码转的原理图,但是无论怎么操作,在virtuoso生成原理图的时候始终无法生成电源和地引脚。而且在原理图修改VDD!和VSS!的端口,然后check之后报短路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有没有遇到过rtl转化为晶体管原理图的时候出现在生成symbol的时候无法引出电源和地引脚的情况?我的 ...

你用的是IC610吧,我印象当中IC610数字模块可以修改代码,但如果修改了输入输出引脚要重新生成symbol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