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2lvs bus信号[]转<> 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3-09-24):
calibre v2lvs 有一个参数 -a 可以将生成的netlist中的方括号[]转成尖括号<>,
因为analog的netlist中多用尖括号。

v2lvs 提示的参数设置为:-a <c1>[<c2>],我试了很多次,才找到一种
正确的设置,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v2lvs   -a \<\>

网友(2014-06-28):
这个分享很牛逼,记你一辈子~

网友:
不容易,我一般是转完后在 vi里面改成<> 的,

icfb很烦的,每次都是<> ,

网友(2020-06-19):
v2lvs -v DIGITAL_TOP.v.pg  -s source.added -o DIGITAL_TOP.cdl -s0 VSS -s1 VDD -a \<\>  有错吗 为什么不管用    $ Spice netlist generated by v2lvs
$ v2016.1_14.11    Fri Feb 5 16:30:24 PST 2016
.INCLUDE "source.added"
*.BUSDELIMITER <

.SUBCKT FS_NCO_0 clk rstn fs_8_en sysref_pos VSS VDD IN0 sin_3[8] sin_3[9]
+ sin_3[10] sin_3[11] sin_3[12] sin_3[13] sin_3[14] sin_3[15] sin_3[0] sin_3[1]
+ sin_3[2] sin_3[3] sin_3[4] sin_3[5] sin_3[6] sin_3[7] sin_2[8] sin_2[9]
+ sin_2[10] sin_2[11] sin_2[12] sin_2[13] sin_2[14] sin_2[15] sin_2[0] sin_2[1]
+ sin_2[2] sin_2[3] sin_2[4] sin_2[5] sin_2[6] sin_2[7] sin_1[8] sin_1[9]    效果就是这样 只有第一个【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