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项目中用到的运放疑惑求解

楼主(2013-09-24):
我需要用到一个运放作为单位增益器,这个单位增益器接成之后,后面的负载会流入和流出电流到这个单位增益器,我用什么结构比较好,或者什么输出级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比较急,也没什么实际经验,求有经验的大神给点指导!

网友:
就相当于一个LDO,你用个source follow 来驱动这个负载。PSR可能会差点,主要还是看放大器的结构。

网友:
Capless LDO 注意补偿零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