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m的读入问题

楼主(2013-09-24):
求助求助:

  各位大侠
      在综合的过程中,读入Rom模块时,出现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提示,在rom的源文件中的“===”和“!==”不能够被综合,另一个是 “specify”的结构不支持,将会被忽略。这是MC直接吐出的源文件,出现这样的error,可以直接在源文件上更改,还是由于DC综合时设置的问题???

网友:
综合你读rom的.v干啥,读MC吐出来的.db或.lib综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生成了.db文件,直接link了进去,综合的时候,不是要再读入.v文件吗?

网友:
综合的时候读了db就够了,v是sim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格式是功能仿真用的,给modelsim、NC-verilog什么的;
.lib格式的可以转换成.db格式的,这个是综合用的;
多问问周边的朋友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