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滤波器混叠

楼主(2013-09-24):
求老师帮忙啊!最近做CIC数字滤波器,在极点正负两个Fp附近出现了混叠,频谱分析,使得噪声可以与信号的幅度比较。看到文献上有两个方法解决混叠问题:一是增大采样频率,二是减小抽取率,可是我这两个参数基本是固定的,不能动,如果动的话,后面的模块也要改变。求大神帮忙啊!谢谢,谢谢

网友:
出现混叠就是采样率问题,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