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的延时大吗?为什么我做sat的时候都达到5n了?

楼主(2013-09-24):
rt~
问问pad的延时大码?我做SAT的时候,怎么PAD的延时达到了5n~
感觉很不正常啊~
ps:第一次加PAD做的STA,不是很懂,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PAD的延时就是很大。

网友:
应该是STA吧,PAD延迟有点大的,slow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觉得这大的也太离谱了吧,本来时钟周期也才10n,加个pad就去了一半,再怎么做综合啊

网友:
查看set_load有多大,单位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输入的那个pad延时特别大,clk set_drive为0,那一个pad延时就不大,其他输入我是设置的set_driving_cell延时就特大
还是说,我input的pad不要设set_driving_cell?因为pad的电容很大,所以设driving_cell的时候延时就特别大?

网友(2013-11-20):
求解答啊,我综合时pad延时也特大,综合都不能通过,set_driving_cell ,set_load 都设置了,是设置的参数不对吗?

网友:
设计set_drive_cell如果用的是标准单元的驱动能力,对几pf的PAD来说延迟就大来,sc的驱动一般是uA级的,而PAD的驱动能力是mA级,用PAD驱动速度要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