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分析时序的时候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请教,在用encounter分析时序的时候为什么reg2reg,in2reg,reg2out,这些都是N/A呢?为什么找不到任何时序路径呢?SDC正常。使用过clearclockdomain命令也不管用。

网友:
sdc 中clock定义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_clock [get_ports wb_clk]  -period 20  -waveform {0 10}
set_clock_latency 3.5  [get_clocks wb_clk]
clock和原来没有区别,原来是可以的

网友:
restoreDesign的时候,仔细分析每一个WARN和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对warning没有看仔细,导致忘记load io的timing lib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