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的posted传输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25):
各位大牛,小弟现在看PCIe的posted传输的时候有个问题。
我知道posted传输时,接收设备是不需要向发送设备一个completion报文的,
但switch在收到posted报文后,需不需要给发送设备一个响应呢?

万分感谢

楼主:
太凄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的,

网友(2013-11-15):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如果回复的话是回复什么类型的呢? CPL吗?

  因为发送端会对接收到的CPL的Transaction ID作检查,确认是否有该Transaction ID的请求是否发送过。

  按我的理解,只有Non-posted请求的Transaction ID才会保存起来?

  能否帮忙给个协议的出处?

  另外如果连接Switch会回响应,连接EndPoint不会响应,那发送端怎么知道会不会呢?就不知道是否该作检查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