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中的ring如何添加,对于模拟block和数字block的区别?

楼主(2013-09-25):
大家好,小菜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对于layout画好的block,一般来说,是先添加一圈N-ring(VCC),再添加一圈P-ring(GND),还是说倒转过来先P-ring后N-ring。这两种ring对于是模拟的block该如何圈,对于数字的block又是如何圈?
望大家给予指导,谢谢诸位!

网友:
一般模拟模块,先Pring后Nring, 数字模块先Nring后P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种圈法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目的依据呢?我问过一些同事都说差不多一样,我总感觉不一样,可就是不太明白,还望您给予答复,谢谢!!

网友:
前輩說 沒瞎密 差別
隔離效果 差不多
P在內 可以加強 nmos  的body
  N在外 P 在內 一般而言 較佳

网友:
理论上: Nring用来吸收噪声,Pring用来阻挡噪声,对于噪声较大的数字模块一般先吸收再阻挡,模拟模块则相反。实际效果到底有多大区别就说不清了。。。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是MIX的话,最好是先Pring,然后Nring。

楼主:
感谢大家的答复,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为什么NRING吸收噪声,PRING阻挡噪声

网友:
实际上的效果,没有那么大,看模块的重要程度,但是很多公司都在追求的面积的当下,没有那么讲究这个了,一般模块还是会先保Pring,然后再Nring,P接低电位,N接高电位,形成一个反向的二极管,隔离和外围的不好接触,很多时候如果用到DNW的这层,会在外围的Nring下面再画上DNW,让模块的整个PSUB完全与外界阻断开,更好的减少SUB带来的噪声等。当然还是要多和设计师交流,而且考虑到IC的面积。希望能帮助到你,有问题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