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QM网表文件怎么功能仿真?

楼主(2013-09-25):
有vqm文件,如何进行功能仿真?网络上看到,比如Rill写的,FPGA设计流程如下:1》进行需求分析,算法设计,模块划分,形成文档,用的matlab,vesio或者ppt比较多。(分析设计)

2》用UE或者,SlickEdit,notepad++或者sourceInsight,或者IDE自带的编辑工具进行行为建模。(编码)

3》用modleSim进行功能仿真,或用$dumpfile("rill.fsdb")生成fsdb文件。(前仿真)

4》将fsdb文件导入debussy软件,进行问题查找定位,修改代码。(调试)

5》用synplify pro进行综合,生成vqm文件。(综合)

6》用quartusII或者ISE对vqm文件进行P&R(布局和布线),生成vo文件和sdo文件。(布局布线)

7》再用modleSim对vo和sdo进行时序仿真,当然需要将FPGA厂家的仿真库文件一同编译进modleSim的仿真库。(后仿真)

8》用quartusII 的time request添加约束并仿真。生成sof或者pof配置文件。(实现)

9》烧写配置文件。(OK)

这里使用VQM文件是进行布局布线以用来后仿。

后仿太慢,如何使用vqm文件进行前仿呢??

网友:
用VQM就是后仿了,,综合后的仿真,直接加入VQM文件和Lib应该就可以进行仿真了,如果需要再加上sdf文件,,实际没操作过,仅供参考。。如果你的代码风格写得好的话,直接用.v进行仿真,再加上做个STA就可以了,神马后仿的都不需要,除非你是做IC设计的,不然真没必要做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多谢  我以前也不做后仿的   现在手头上只有vqm文件和接口说明文档,需要对这个IP核做些接口的更改,仿真验证下   貌似只能做后仿了

网友:
对网表的仿真也基本算是功能的仿真了,没有实际内部的延时,顶多只有一些器件延时而已,影响不是很大,基本还是为了确认功能是否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做的时序仿真不多,时序仿真不是好慢的吗?   如果仅有vqm文件, 貌似只能做时序仿真了吧?

网友:
vqm要用到元件库。你说的步骤中第5步完成后,把vqm加入ModelSim的工程中,添加上述的元件库,就可以功能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可以功能仿真的,不习惯看时序仿真,没前仿看着方便       多谢gaurson和加油99~    以前找到的资料上没看到这样的步骤   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是为了方便,那就不要做了。只靠看波形,必然会消耗很多精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些功能点可以通过自动比对来实现,而不是通过观察波形,否则容易忽视掉一些测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
加入你真的用的是Synplify做的综合,那么你可以在Synplify中得到综合后的用verilog或VHDL描述的网表文件,这个网表文件是可以做综合后仿真的,如果你是Synplify的正版客户,并且你还有VCS,那么你就可以在Synplify的界面调出VCS做RTL代码功能仿真,综合后仿真,以及你P&R之后的后仿真 ,如果不懂得怎么使用Synplify可以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多谢  我现在在Modelsim里先做功能仿真了,直接加入的vqm文件和激励   有疑问再问您呵!

楼主:
今天直接加vqm文件和激励文件进行功能仿真不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我以前的结论持谨慎态度,需要确认

楼主:
使用se版本,先进行后仿(.vho(如果用的是VHDL)+testbench)      simulatin之后,把.vho去掉,添加.vqm文件,重新simulation,可以实现功能仿真   但是如果.vqm只是工程的一个模块,貌似不能这样搞,报错,目前不知原因   本人小白,以前没用过.vqm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如果工程使用的是VHDL,.vqm是这个工程的一个模块,“在Synplify的界面调出VCS做RTL代码功能仿真,综合后仿真,以及P&R之后的后仿真”,这种方法支持混合仿真吗?以前看资料说modelsim是唯一内核支持混合仿真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