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做pnoise分析的时候出现warning

楼主(2013-09-25):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PNoise analysis 'pnoise'
WARNING(SPCRTRF-15092):The shooting small signal analyses (pnoise, for example) is unable to identify the primary oscillatory mode for the oscillator. Conditions that might cause this failure include:
1)circuit with both very large resistors and small resistors together,
2) circuits with very large capacitance or inductance, such as a DC block capacitor,
3)circuits with poorly designed macromodels.
To fix the problem, follow these steps.
1) Make the circuit reflect physical reality more closely. Avoid using very large inductance or capacitance values, such as C=1F
2)Avoid using very small floating resistors, particularly small parasitic resistors in semiconductors.
3) Try augmented=yes option.
WARNING (SPCRTRF-15227) : 4) Check the warning message issued during ntlisting and try to resolve all "no DC path" warning. Remove all foating components from the design.
5)Increase the Gmin value. Be sure, however, that the PSS waveforms do not change as a result, because that might indicate a loss of accuracy.
6)If the simulation continues to fail--with linear solver convergence warnings, for example--rn a harmonic balance (HB) PSS aalysis using the "augmented=yes" parameter setting.

这个warning能否忽略?是否对phase noise的计算精度产生影响?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确认你的VCO起振在正确频率与稳定摆幅吗?先把PSS的时域波形保存下来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2.6G-3.6GHz, VCO起振时间低于30ns,VCO振幅大于600mV, tran分析上看,振幅应该很稳定。1.2V的电源电源,NMOS型,电感中心抽头接VDD。PSS分析频率的速度很快。pnoise的速度也很快。PSS+pnoise(100k-5M)的时间大概5分钟左右。6bit粗调谐+模拟细调谐。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起振的波形有失真吗,另外,把你PSS+PN仿真的设置的图贴出来。

楼主:
回复  liandxue

    VCO起振的波形有失真吗,另外,把你PSS+PN仿真的设置的图贴出来。
引用 网友B:

PSS和PN设置如下,未贴出来的选项都是默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1 :Relative Hamonic 填1   图2 : saveinit 选 yes

其它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3-10-26):
回复  liandxue

   图1 :Relative Hamonic 填1   图2 : saveinit 选 yes

其它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 ...
引用 网友B:

   能否问一下图1中maximum sideband是啥意思?图2中tstab是啥意思?这个值一般要设置多大?谢谢了

网友(2014-01-08):
你好,      我在做仿真时也出现了这样的warning。首先,从我的仿真结果来看,出现这个warning时,相位噪声很可能是不正确的。我同样的电路不做修改,连续几次仿真,出现这个warning和不出现时,有时候变化几个dB,有时候就不怎么变化,所以我觉得出现该warning时,结果不一定正确。
      该warning提出其出现的原因是无法确定振荡的模式,我自己的理解是,电路中出现了寄生振荡或者次谐波调制,虽然pss能收敛于你的振荡基频,但是在pnoise分析,线性化时就可能不收敛。你可以试着把pss的Beat frequency 改为50MHz,100MHz,谐波数40左右,看看会不会出现次谐波(振荡频率的1/2或1/3),当然即使出现次谐波,它的幅度也不会大。我认为,这时pss虽然收敛于振荡频率,但是pnoise分析的可能是基频或者次谐波的相噪,所以会时好时坏。
      解决的方法:首先,确定你的电路没有出现它提示的错误。然后,你可以换几个beat frequency,不要离次谐波太近,也不要离振荡频率太近。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还是检查的你电路,我觉得这归根到底还是电路设计的不好。看看你的变容管是不是太小了,增加变容管的个数再试试,我的电路变容管增大了之后就不出现这个warning了。

网友:
如果这个问题您明白了,或者有其他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希望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