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同架构的bandgap优缺点

楼主(2013-09-25):
bandgap在IC中的地位不用多说了,
有很多中架构的bandgap,电压型的,电流型的,基于OP的,基于current mirror的,是否带chopper的等等
大家之前有总结过这些架构的优缺点么?
或者可以讨论一下,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主要考虑VDDmin,sensitive to mismatch,sensitive to belta,psr,output drive ability,output 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斑竹,sensitive to belta 应该如何理解? 另外output drive ability 不是加个buffer就可以了吗?莫非还有其它考虑,请教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加个buffer就可以了,但有的不需要buffer也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如Brokaw cell。有些基准会由于基极电流而使其温度系数差,belta 越大基极电流影响越小,如Meijer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还想请教一下
based on OP 确实具有driving 能力,这是一个优点,那还有其他优点么?
或者说相比于based on current mirror来说有什么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beta的影响一直不是很清晰。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以衬底PNP为例,反馈是让两支路的ie相等,而ic=(beta/(beta+1))ie;beta受电流密度和温度等影响;若其中一个提前进入非理想区域,beta大幅下降导致ic的比值变化,从而影响输出。      若bipolar的特性比较差,在理想区域的beta值就比较小;对输出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有很少的bgp对belta 敏感,特别是现在用的bgp。最初的bgp都会用那种对belta 敏感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D:

    based on current mirror 相比 based on op缺点是offset大,psr也较低。
但based on op 相比based on current mirror 的缺点。。。。是复杂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像widlar,brokaw这样的结构beta肯定是有影响的;但在CMOS工艺中常用的kujik这种作二极管链接的结构beta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输出的?通过影响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后者我认为只要pnp管工作在合适的区域就不会有sensitive to belta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你的观点了。thanks。

网友:
建立时间和功耗也需要考虑的吧

网友(2014-03-10):
不同的条件使用不同的架构  例如VCC 最低电压   offset 要求  还有就是PSRR 来定架构  电路活学活用 根据条件变

网友:
通过影响IC

网友:
结构简单的面积小
结构复杂的精度高

网友(2017-07-17):
brokaw 仿真出来 tt temp sweep 10mv ? 貌似比 pnp 的要大。为什么

网友(2017-11-20):
仿真出来 tt temp sweep 10mv

网友(2021-10-13):
以前面试展讯 面试官还问过我这个问题 记忆犹新

网友(2022-07-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对于BGR而言的“但有的不需要buffer也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如Brokaw cell”,驱动能力指的是什么呢?该节点输出电流的能力?负载和Vref输出电阻分压?一直对驱动能力的定义比较模糊,往指教。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beta的有限值使得Ic不等于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