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ebussy能打开vcd文件么?vcd怎么样可以转换成fsdb文件?

楼主(2013-09-25):
问题1:debussy能打开vcd文件么?
问题2:dump的vcd文件怎么样可以转换成fsdb文件?
坐等解答,各路大侠请赐教!

网友(2013-10-25):
vcd2fsdb 一般会有这个命令的

网友(2014-12-12):
vcd 有verilog 1995的和 verilog 2001的,debussy 只支持打开verilog 2001的vcd格式。  用2楼方法可以,也可以在 wave窗口File--> converToFsdb打开.
verilog 1995的vcd 我是要用自己写的vim脚本转换成verilog 2001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di打开VCD文件会自动转换为fsdb,另外vcd2fsdb可把VCD转换为fsdb。
楼主可一试,可能不同版本略有区别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生成fsdb文件

网友(2015-06-28):
回复 网友A:

   如何直接生成fsdb文件,是使用类似生成vpd相关的开关选项吗
“+vcd+vcdpluson”

网友(2016-05-22):
nWave里面有这个功能,Change to fast file可以将vcd转换成fsdb

网友(2019-07-01):
看到7楼的答案,我去找了一下
在nWave里面选 File -> Convert to Fast File,可以选择把vcd,wfm,raw,xp,tr0等文件转为fs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