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遇到off grid错误

楼主(2013-09-25):
画版图时DRC时遇到这样的报错,不知什么原因,望大神赐教

网友:
你用了45度的线,有些点就有可能不在版图的最小间距点上了。要修改就改成90度的转角,或者把45度线的边沿都对到grid点上。

网友:
搜索论坛……以前有解决方法。。不改layout用script做

网友:
1.用polygon再描一遍
2.寫command file 對vertex座標做四捨五入再回存GD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