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e生成的ilm model文件,名字为何都是postRoute的?有没prects的?

楼主(2013-09-25):
用soce,createInterfaceLogic生成ILM model,看生成的文件,名字都是xxx_postRoute.x,无论哪个阶段的encounter database,生成的都是这个名字。
想问问,这个可以用于prects的encounter吗?如果不可以,怎么生成prects用的ILM model?

网友:
把design restore进来,placeDesign,optDesign -preCTS,create ILM就行了,名字只是个代号,何必纠结呢?!
话又说回来,您用一个preCTS的ilm给top level玩,是个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解答。以前top是用block的.lib做的,没用ILM,流程就是top在pre-cts时,用block pre-cts的.lib,post-cts后,再用post-cts的.lib和clock macromodel。现在想改用ILM流程,难道ILM model是不分pre-cts和post-cts的吗?看block抽出的ilm model,名字是带postRoute的,所以,感觉ILM流程也是分阶段产生的,所以,才有此一问。

网友:
ilm 好像用的人好少。。。。和lib比较有什么优势?

网友:
以后还会有flexILM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