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综合中调用不同的寄存器

楼主(2013-09-25):
求助求助各位大侠
在延迟线的模块中,由于每次调用的不同位宽的寄存器,我想要把这每种不同的情况分别综合保存一个结果,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综合办法???

网友:
写成TCL自动运行的,简单和复杂没有明显的区别吧。